求帮忙解释这个程序

楼主(2012-08-13):
主要是红色框子里的一段看不懂,求高手指点,谢谢大家了。
就做更好的!

网友A:
W0.00与W0.01都是自锁的动作。

网友B:
第1次A531.00通了之后W0.00为NO并自锁当A531.00第2次通时候W0.01为NO 并自锁。或A531.00一直通时W0.01也会为NO

楼主:
关键是怎么自锁的呢,0.01是指测量物终端检测顶端通用输入,531是高速计数器复位标志,本例中由测量物体顶端检测触发,把这些信息都带入进去怎么理解,在本例中这段程序起什么作用?

楼主:
我理解0.00接通时,比较表登陆开始与设定值比较,如果位于设定区间内,则执行中断10,进行亮灯,但是红框里那段就不知道啥意思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