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最近看QD75MH2的资料,原点回归只能用数剧设定型。当做原点回归时,当前值立马变成设定的原点值,电机也不会动作。那接下来再走定位,要怎么走。就比如说,原点设置的是100000um,定位地址是500000um.走到300000时停电了,再来电之后,点一下原点回归,当前值300000变成100000,电机还在300000的位置,那再定位不是从100000到500000了,定位就不对了,或者说我理解错误。数据设定原点回归和DOG原点回归不一样,断电后上电不需要原点回归。求大侠,纠结啊。今天看运动控制器也遇到了

网友A:
OPR 方法应该是有4中,请查看一下说明书!!1 Near-point dog method   2 Count method 1 3 Count method 2 4 Data set method

楼主:
QD75MH2是用光纤的,DOG信号线又不能接,我听我同事说只能用数据设定

网友B:
你的原點復歸是用那一個指令用的,正常如果不是用絕對位址控制的話,你在硬體機構上一定要有一個
原點dog點來做復歸,原點復歸完再走到目標的原點值上。

楼主:
..............你说的是近点DOG回归方法

网友C:
..................你说的建立原点和返回原点是二码事

网友D:
是必須要一個DOG SENSOR為輔助的!

网友E(2022-06-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正转、反转极限接入定位模块上了,但没有DOG信号,原点回归用的数据设定型,原点回归定位完成后,进行定位移动,断电重上电后,当前监视位置值变成0了,怎么回到断电前执行原点回归完成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