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三菱PLC  用置位复位和用继电器互锁两种的区别,那种更好一些?那种更能体现编程者的能力.(前提两种程序运转都正常)
说说你是用什么方法编的.我基本通篇置位复位.因此读起继电器互锁的感觉很别劲.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好啊.

网友A:
当然用SET和RST好点了。用电脑可以轻易改动,你要拿硬线做到现场临时改动 可麻烦了!
拆二代

网友B:
体现能力?

网友C:
应该是更实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然用SET和RST好点了。用电脑可以轻易改动,你要拿硬线做到现场临时改动 可麻烦了!

继电器互锁可以做在程序里面,也不用改外部接线的。

网友D:
比如有些热继电器自动复位的,如果你用置位复位的来控制输出点,容易出现严重事故。

网友E:
比如有些热继电器自动复位的,如果你用置位复位的来控制输出点,容易出现严重事故。???

网友D:
热过载冷却后,触点接通,输出点就突然上电了,机器突然动起来了,你说危险吗?当然再写点程序可以防止动作,但是又要增加程序容量了,弄得有复杂了。

网友F:
抛开国标来讲,工控各行都有自己成熟的程序写法,也就是所谓长期总结出来的标准程序,以及标准硬件回路设计。。新入行的多参考前人的东西就行了,别自己瞎折腾,更别认为天老大,地老二,自己是老三,推翻以前的做法自己从新搞一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热过载冷却后,触点接通,输出点就突然上电了,机器突然动起来了,你说危险吗?当然再写点程序可以防止动作,但是又要增加程序容量了,弄得有复杂了。

这是编程的问题了,跟用SET和RST没有一点点关系。
热过载一般是保护用,既然是保护,那么一旦过载保护ON(OFF) ,就把输出 RST,如果过载保护再OFF(ON),也无关系。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G:
发多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H:
真是扯蛋,SET RST编点顺控程序就体现能力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真是扯蛋,SET RST编点顺控程序就体现能力了
朋友说话请文明一点
弱弱地问一句:什么叫 顺控程序??我是新手,我没听说过啊!
是不是叫 步进程序? SFC ?
SFC 编写可以不用SET和RST,跟梯形图一样编写,只是程序复杂一点罢了。

网友I:
顺控程序都不知道啊? 兄弟你真的是新手。 SFC当然也可以称为顺控程序,但一般程序老手都不会用SFC去写顺控程序。

网友G:
楼上的朋友,我还真没听说过有 顺控程序 这名字
你说一般老手不会用SFC去写顺控程序,那说明顺控程序是很老很老的编程方法??如果是,那么是我不了解顺控程序就是步进程序了。
不过,既然SFC可以编写顺控程序,那么,我上面的回复:
(SFC 编写可以不用SET和RST,跟梯形图一样编写,只是程序复杂一点罢了)也就是正确的了!
顺便问一句:西门子S5系统我非常熟悉,这个顺控程序 比西门子S5还老吧?

网友J:
不过说实话用继电器思路更考验逻辑能力

网友K:
这也要体现能力?

网友L:
只要实用简单就行,和能力没有关系

网友M:
互锁和set,rst都是可以的没用规定一定要用哪个,看个人喜好

网友N:
各鸟各叫,各人各拉尿。

网友O:
set,rst与自锁是等效的。set,可以看作是一个便捷的功能块。

网友I:
顺控,顺序控制 最基本的程序写法。打个比方:要控制1个气缸作动有很多种方法去写程序,可以用继电器接法的去控制 可称为顺控 也可以用MOV指令去控制,也可以用SFC去写 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写出来的程序要简单易懂,一目了然,修改方便,程序占用空间小,扫描时间短等等。 用过S5系统的并不一定很了不起,在公司里做设备维护的 叫你出来规划,写出整套设备的程序才行。能力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网友G:
刚百度了一下,还没弄懂什么叫 顺控程序,唉
要控制1个气缸作动有很多种方法去写程序,可以用继电器接法的去控制 可称为顺控------------ 这句话我还是不理解。
我抓了张 百度 来的图:
看来看去,不还是SFC吗?
我真的搞不懂了啊!!
无语了。好了别讨论了,越说越乱了啊!

网友I:
所有用PLC控制的自动化设备一定会用到顺控程序,不管你用到伺服还是变频器之类的。设备上各部件动作要按顺序串起来才能够使设备完整的运行,大义上这就叫顺控。

网友P:
天天用SET RST来编。没什么意思。同意5、6、7、8楼的观点。逻辑类的东西。也是要结合实际的情况。
很多的现象,编程者是没有想到的。所以程序需要不断的升级。但是框架已经架好了。仅仅是在这个基础上修改。
如果想重新写这个程序。是很费时间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G:

这是编程的问题了,跟用SET和RST没有一点点关系。
热过载一般是保护用,既然是保护,那么一旦过载保护ON(OFF) ,就把输出 RST,如果过载保护再OFF(ON),也无关系。

谬论。那么一旦再过载。必挂。

网友G:
引用 网友P:

谬论。那么一旦再过载。必挂。

为什么一旦再过载,必挂?
都RST了,机器不运行了,怎么会再过载啊!
现编个最简单的说明一下: X0 启动,X1 停止, X2 热继电器保护(用常开,也就是过载了是ON)

X2热继电器保护,一旦过载,Y0 被复位,
这时,如果不去按 X0 ,Y0是永远也不会有输出的,没有输出,怎么会再过载啊? 唉,头都晕了。

同意8楼、18、19、20楼的意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方法。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I:
你要在X000后面串上X002常闭点才行,这样才安全

网友G:
不错,实际编写时,各种安全问题都要考虑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Q:
一个是线圈一个是指令,PLC最初就是实现继电器虚拟化过程,线圈更符合逻辑编程的思维,指令只是方便使用的,我没有具体算过时间,但我估计指令执行占用的时间一定大于线圈,set,rst程序初学者更容易看得懂,但精通者写程序我觉得会倾向于多用线圈

网友F:
我们程序一般分为这几个部分:准备回路(所有故障不存在,导通一个M);启动回路(前面的M串进去用,有故障马上停线,且不复位就启动不了);动作回路(设备的逻辑控制);报警回路(过负荷,超时,急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