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上磁感开关有时不灵活,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2-08-13):
把磁感装在一个位置上,气缸在一个方向运动,磁感会感应好几次,这样会使PLC失灵。气缸有换过,开关有换过都不怎么理想。请各位帮帮忙分析一下怎么解决、

网友A:
磁性开关是不是没有贴着汽缸啊
要不就是你的磁性开关电阻的问题?

网友B:
感应开关安装位置不对,最好调在行程止点,如果安装在中间开关里的簧管是可能跳两次的

网友C:
用费斯通、SMC的试试。

网友D:
不要用磁管的,要用电子式的

网友E:
首先需要将气缸的行程定位好,在确定磁性开关的位置;或者也可以用磁铁来回的对着开关试下。

网友F:
把位置选好。固定好。就不会出现你说的现象了。

网友G:
也许是里面的磁环不是一个整环,有缺口,运动是活塞稍有旋转即感应不到。

网友H:
在程序里面增加气缸前进的条件,或者感应信号就是上升沿触发一个中间变量置位,等动作完成后复位就行了。很多小气缸都是位置问题磁性开关经常多次感应。

网友I:
我感觉楼主并没有把磁性开关装到气缸行程终点 我用这么多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J:
气缸问题,是不是国产气缸啊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K:
程序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控制。

网友L:
把电磁阀的排气阀调到适应位置,不要让进气或排气太快,这样气缸内的磁环就会缓慢的运行到指定位置,试下看

网友M:
楼主放错地方了,应该发在综合讨论里面。至于问题:先在位置上动手调试一下,实在不行,可以想办法在程序上动动手脚。
朝花夕拾

网友N:
气缸和感应器是水货吧,我也遇到过,只能换好一点的才能保证稳定。

网友O:
换一种型号磁感应开关,必须感应距离和你原来的不一样。

网友P:
磁性开关坏了,用软件监控能看到当气缸走带磁性开关位置或者离开习性开关位置时都会出现上升沿出发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现在发现把活塞转动一个位置又可以,大概是气缸问题吧,测试几个进口的怎么用都OK,国货不好啊。

网友Q:
用正品的

网友R:
你的磁性开关做中位用的, 会造成感应不到的现象, 条件允许的话建义你装行程开关。稳定。

网友S:
取上升沿或下降沿信号使中间继电器置位,复位即可。

网友T:
把磁感应开关加一个延时触发例如100ms,可以预防你这个情况

网友U:
楼上的说都基本都说到问题了,程序里面通过修改程序也能达到要求,要不就是气缸里面的磁环 磁性开关有没有问题很好判读,找个磁铁,在磁性开关上面晃几下,就知道磁性开关的灵敏度了

网友V:
请楼主用进口的磁性开关和汽缸,

网友W:
主要是磁环有开口,非全闭合的

网友X(2012-10-07):
用国产的东西一般都会有这种情况,我卖SMC 的,可以找我
回收SMC、FESTO、KEYENCE、OMRON、西门子等全系列产品有货的可以加 QQ:2238834381 电话:15962230727

网友Y:
磁感开关电阻过大,造成传输电压不够

网友Z:
楼主所说的现象本人也遇到过,是没有将磁簧感应器调到终点所至。总觉得是活塞上有双层磁体所至,但没拆开验证过。

网友AA:
把磁性开关装到气缸行程终点 ,加延时检测以确保可靠性

网友AB:
关键是要固定牢固

网友AC:
这个问题你需要在硬件上面调整磁性开关位置,使它紧贴气缸。软件上面这个信号用“上、下沿”检测。

网友AD:
位置没调好

网友AE:
换质量好点的气缸,气缸里的磁环磁性不够强,有时会移位,

网友AF:
引用 网友J:
气缸问题,是不是国产气缸啊
如果是进口的就不是气缸的问题了?国产的在你心里就这么低下?请问你是不是国产的?

网友AB:
可能是磁开关固定不良导致不灵敏

网友AG:
有时候是挺郁闷的。

网友AH:
工控人切忌“心浮气躁”。即便是接一根导线,也要细心。
楼主:静下心来,细心调试,潜心体会,积累经验。
祝您成功!

网友AI(2012-11-10):
我感觉磁性开关的位置没有调整好,磁性开关要与气缸运动方向逆向调整,否则有可能会误动作。

网友AI:
也有可能是缓冲没调好,缓冲开始时有较大的来回抖动。

网友AJ:
可能是磁感没有装好,也可以改程序

网友AK:
我遇到过此类现象,是线路干扰的。

网友AL:
如果气缸用好的,磁性开关也用好的,肯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用过好多的磁性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