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3-10A报 AL--E6故障

楼主(2012-08-13):
今天我用新的MR-J3-10A伺服的时候按说明书上把EMG和DOCOM直接接在一起了,为什么开电还是显示急停故障呢?
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信号供电没有接。MR-J3的信号部分,要另外供24V电。

楼主:
能告诉我那个端子是外部供电的呀?是DC24V 和DC0V 吗?

网友B:
外部供电24v
下载积分:+1(王春杰) 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图中只有圈起来的地方有外部电源呀,是把DOCOM接+ DICOM接- 吗?

网友A:
对的,就是DOCOM和DICOM。
下载积分:+5(王春杰) 谢谢,我回去试试

楼主:
这个上面也是这样写的

网友A:
此外,如果是集电极开路脉冲控制,脉冲信号也要供电。OPC端子。

楼主:
现在这个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