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软件无法运行

楼主(2012-08-13):
三菱PLC设置成FX2N系列时,仿真软件可以运行,当PLC设置成Q06UDEH,仿真软件无法运行,直接提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
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使用的软件版本为:GX Developer8.86版本

网友A:
我的也是一样
春刺

网友B:
3U的也一样启动不了,仿真软件应该不支持吧。

网友C:
編譯有完成嗎
還有就是模擬軟件有裝嗎
我是全都可以低阿

网友D:
我的一切正常.升级一下你的仿真软件

网友E:
请4楼介绍如何升级仿真软件

网友F:
仿真软件是什么版本? 或者用GX Works2仿真

网友G:
用GX Works2软件

网友H:
我的也是,3u的仿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