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D手动输入的小问题

楼主(2012-08-13):
各位大侠,好,本人小白一个,
现请教一个问题:
PLC为S7200系列,CPU222,212-1BB22-0XB0
我组态了一个PID控制块,ManualOutput管脚的数据类型是REAL,范围0.0~1.0
我想在MCGS中输入一个0~100的数值,通过在PLC中使用除法块换算成0~1.0的小数,需要通过什么功能块实现?
QQ:1592936036

网友A:
这简单,你要控制什么我帮你写。。。。。。

网友B:
MCGS输入的应该手动百分比值吧,0~100的数值转换到实数/100!!

楼主:
我就是想在MCGS中输入一个0~100的百分数,通过什么方法换算成PID控制块中ManualOutput管脚能够接受的0~1.0的REAL数据类型。
小弟先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B:
LD M0.0
ITD VW1000, VD1004
DTR VD1004, VD1008
MOVR VD1008, VD1012
/R 100.0, VD1012
vw1000:手动给定百分比,
vd1012:PID控制块输入值。
MCGS画面中做一个输入框(vw1000)。再做一个按钮:按下m0.0置1,弹起置0。

楼主:
多谢4楼兄弟的精彩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