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一种电表是PLC可以实时读取计量的

楼主(2012-08-13):
请问那一种电表是PLC可以实时读取计量的

网友A:
找个带通讯功能的智能表就行了,这种表应该是很好找的.

网友B:
我知道的通讯方式有PROFI BUS协议,MODEL BUS协议,你要是简单的话可以使用4-20MA。

网友C:
有通讯功能的就可以哩

网友D:
可以买松下的电表,可以直接读取,不过有点贵,电能分析专用参数很多

网友E:
累加功率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