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讯控制变频器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08-13):
人机+PLC+变频器 PLC通过RS485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等 在PLC程序及电路设计方面都要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抗干扰,严格按照厂家的技术手册上布线,不过没几家做得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抗干扰,严格按照厂家的技术手册上布线,不过没几家做得到~
赞同。

网友C:
启停等安全要求高的还是中继来控制吧。我一般都是启停拿中继控制,频率给定和别的才用通讯。

楼主:
触摸屏的软按钮经RS232到PLC,PLC输出触点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变频器的启停设置为端子控制。这样可靠吗?

网友D:
透明传输方面些

网友E:
4楼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