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现在,我用了温控器发现温度到达设定温度以后没有输出了(out熄灭),但温度在继续上升。
我设我是40,到达60后才停止加热。
求大侠飘来,求大侠路过。
-------bwhzg

网友A:
到达设定温度以后没有输出了(out熄灭)  这说明控制没问题,那么问题在哪呢?
这个好象汽车刹车一样,在行驶中,突然停车,由于惯性,车还要驶过几米,一样的道理。
不过,设定了40度,到60度才停止,惯性也惯得太厉害了。能不能用二段控制。比如到了20度或30度,先切断一大部份加热管,到了40再全部切断,惯性可能好一点。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B:
這很常見,要做AT或設定PID值後才會較穩定.

网友C:
把PID参数调整一下。

网友D:
你感温棒装的太远了吧

楼主:
求大侠,怎么调节pid参数。谢谢
-------bwhzg

网友E:
差压设大了,按你的说法现在的差压是20了。

网友F:
如果加热管或加热块的功率不是很大的话做一下自整定效果会好一点的,如果功率效大的话建议分两档或三档控制,第一档功率分大一点用温控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其它的一档或两档用接触器来控制通断。这样可以减小热惯性同时温度也比较准确。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G:
先调比例,再积分,后微分

网友H:
这差的也太多了吧,40到60多了1/2内,控温效果不是很好啊,加热有点“刹不住车”,像LS说的分两档或三档控制效果会好一点的,随时用温度测试仪测量实时温度,实时调节

网友I:
不是有报警输出码?输出触点接通冷却风机试试。你的热容量惯性大,说明你的加热时间过长。

网友J:
调整PID参数,请参考温控器说明书

网友K:
可将温控器做AT(自整定功能),温控器会自动演算出PID参数。 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