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数记数器求助

楼主(2012-08-13):
各位大侠,高数记数器中双向记数器,A相,B相是什么意思,手册上说A,B相是根据编码器上的相位90度来说的,小弟有点不明白。
A,B相是不是指的脉冲波形刚好相反, A相位加记数,B相为减记数,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用X0, X1外接开关, 用高数记数器记数, 闭合开关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A:
你的理解正确的。正负方向也可以自己规定,但只要有一个方向定好了,则对应的方向也确定了。

网友B:
AB相位差90度,可以根据那个先拿来区分方向。

网友C:
选的高速计数器是多少,不同的计数器I/O点是不一样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