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士林plc

楼主(2012-08-13):
士林s/s是否跟三菱的com一样接线?

网友A:
是一样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
这个是输入端的+电源公共端吧??

楼主:
已解决!S/S接+24V,0V接输入公共端!

网友C:
台湾士林PLC,感觉和三菱差不多。

网友D:
源型漏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