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3):
威纶触摸屏使用相同的项目程序前几天下载还可以,今天下载,提示HMI的密码错误,或usb 线问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进行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打威纶触摸屏400服务热线

网友B:
是不是有人把系统里面的密码改动了?吧系统里密码改成你知道的密码试试看。

网友C:
找台湾威纶通苏州代理商昆山中宇机电,给你宗工的手机吧13405661548,什么问题都可以找他的
昆山中宇工控-威纶通苏州地区代理-PLC编程培训-plc解密-触摸屏解密-设备维修 (13405661548宗工)

网友C:
买屏现在最新款TK6070IK 650元每台,量大再谈0512-57273138
昆山中宇工控-威纶通苏州地区代理-PLC编程培训-plc解密-触摸屏解密-设备维修 (13405661548宗工)

网友D:
首先要确认你USB连接有没有问题。看一下我的电脑属性那的硬件状态正不正常
如果正常的话。密码忘记了,就只能在触摸屏上边恢复出厂设置了 出厂统一密码是111111
操作方法:1.将触摸屏背面的四个拨码开关,第一个设置为ON,其余三个拨码开关位置保持不变
2、按一下拨码开关旁边的黑色的Reset(复位)按钮或者将人机界面重新上电。
3、人机界面启动后,会要求对触控面板进行触控校正。校正的方法为人机界面屏幕上出现的十字光标在什么位置就触控一下这个位置,直到十字光标消失,人机界面会继续往下执行启动过程。
4、校正完之后,会弹出如下对话框,询问是否要恢复为出厂设置密码
若单击“yes(确认)”,则会继续弹出如下对话框,请再次输入“YES”,确认一
次。注意:此时若输入“YES”,并单击“OK”后,人机界面里面的画面程序和所有保存的资料,譬如配方数据、资料取样数据、报警记录等将会全部被清除。
执行上述恢复出厂设置的过程后,人机界面的系统密码(即Local Password)会恢复为111111,即出厂设置时的6个1。但是上传和下载程序的密码必须重新设定。
- 14
  • 下载积分:+5(sport1988) 好人!

楼主:
    谢谢5楼的指导,按照你的方法,问题顺利解决

网友E:
    遇到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F:
    分享5楼的说明,顶顶

网友G(2012-10-10):
    谢谢5楼的指导,学习了,谢谢!

网友H:
    usb线用好一点的,注意干扰,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I:
    5楼回答OK

网友J:
看5楼是一个高手,请问动画怎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