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伺服电源?

楼主(2012-08-13):
1.
什么是伺服电源,一般伺服Motor 都有伺服电源,那和接入的U/V/W3相电 220V一样嘛?
2.
还有伺服Motor上的编码器是怎么被供电的啊?难道是由伺服放大器变换过来供电给编码器吗?
以上,请指导的高手,帮忙指教一下!
您的分享,可能让我受益匪浅,感谢!!!!!!

楼主:
版主帮忙看下,为什么我的贴没有人理会啊~~~~~~~~~~~~~~~~~~~~~~~~~~~

网友A:
要是单相的话,只要接220V就可以了,编码器由伺服驱动供电
好人!接入交流220V,可是伺服电源又是什么啊,不是交流220V吗?

网友B:
三菱的一般1kw以上需要三相220v的电源供电,当然驱动器也有3相380v,但价格高。
编码器电源是有驱动提供的。
感谢!伺服电源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伺服电源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C:
驱动器上的电源是经过变频的。而电源上的就没有。

网友A:
伺服电源是不是就是驱动器供给电机的电源

网友D:
单相的话,只要接220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