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国产编码器怎么样

楼主(2012-08-13):
我用过国产的编码器总是计数不准,不是多计就是少计。但是多计的时候多。不知各位同行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我用欧姆龙,一样不准!

网友B:
计数方法有问题吧!一般用A、B相高速计数基本都没问题

网友C:
国产的,看名字就知道了。国产的精度都不怎么样

网友D:
不是不准,要看你怎么用。

楼主:
当然使用的是AB相了。也是用高速计数器C251。我以前用OMRON的很好。现在也只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