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不显示是不是模块坏了

楼主(2012-08-13):
三菱伺服驱动不显示是不是模块坏了 还是其它原因 求大大们赐教???急急急!!!

网友A:
如果伺服驱动器通电后,没有显示,就是电源部分坏了,要修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一致可能就是输入电源有一相开路了,检查下进线断电压压差是否三相一致。我们上次是进线电源一相接触不良,处理后驱动器就好了。

网友C:
伺服器本身的顯示器是可以單獨開電個設定的,所以如果不顯示那伺服的drive要嘛是沒電過來不然就是壞了,
電源分為三相電源還是一組單相的控制電源給drive用的,所以只要查這兩組電源就可以排除是那一個的問題了。

楼主:
我现在这个是停电以后再开就没有显示了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吧??、我查电压还可以的。就是不显示。。。应该是驱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