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现在一个工程用步进电机控制的,就从A点到B点跑,速度大概在150~200转左右,现在是总是走不到位,现在想加个编码起进行反馈,做时时补偿,不知道能不能完成,怎么做这个程序呢,有谁知道请指教!

网友A:
最好就是能用pid来解决啦,如果不加入其它算法,可以先发脉冲,发完后检测编码器脉冲数,差多少补多少
感谢!

网友B:
PID应该可以完成的

网友C:
A点到B点跑-----可以两边加行程开关啊!成本底简单!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D:
1楼建议不错
当然用编码器更准确,但成本增加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E:
走不到位是什么意思? 步进我用过很多 也都很好用啊。 你是不是步进电机选型错了
说起来真惭愧!步进电机不需要我们选型,采购直接卖,买错了再改,经常出现马达小,连参数我们都不知道

网友F:
是还没走到B点就回去了吗?
是否机械行程没调好。若不是,楼上各位方法都能实现。
机械是有问题,老板的意思就是,当机械有问题时电气这快来补偿,就是这个意思,我跟老板也说过,加编码器也不能保证100准,可他就说我工作消极,不想搞,真郁闷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G:
有意义吗
步进的精度?
你还不如用伺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