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 通电状态下 没办法制动 什么原因

楼主(2012-08-14):
RT;三相异步电机 通电状态下 没办法制动 什么原因 要换电机还是维修?修哪个地方?谢谢
不好意思 没说明白 ;原状态应该是 通上电不给信号的情况下不动作 ,现在却可以动了

网友A:
什么意思?通电旋转状态下要去制动电机?

网友B:
那就是断电制动的了。。。

网友C:
是带电旋转的时候要做制动吗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