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控制16轴伺服。。

楼主(2012-08-14):
第一次用三菱的Q系列PLC。以前只是见别人用过。。
打算用Q02的PLC,要控制16伺服,也打算用三菱的伺服。
用QD75P4么?难道要用4个?汗。。
有没有其他的模式?比如说通讯、总线控制啊什么的。。。
求助了。

楼主:
只是单纯的定位,无插补。。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器啊

网友A:
Q172CPU 是8轴 Q173CPU是32轴

网友B:
用QD77MS16就可以了

网友C:
QD77MS16估计买不到!
可以试试QD70P8二个

网友D:
三菱有一种放大器(后缀是-S084)是可以通过CC-LINK总线进行定位控制的,你可以咨询一下代理商,使用定位模块和这种放大器的报价,比较一下。

网友E:
先看案子进度,在看你想学什么,其实用什么都一样!我当时写过7个QD75D4的,手动程式就给我写哭了。
QQ:569456723

网友F:
Q172CPU 是8轴 Q173CPU是32轴 这个好用一点!

网友G:
Q173应该好些。

网友H:
直接用QM170CPU

网友I:
用Q173吧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J:
无插补可以用QD70P8 8轴的,2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