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炉硅钼棒加热请教

楼主(2012-08-14):
公司的高温炉温度只有1200度左右,老板买了些硅钼棒加热管来改造炉子,需要重新做一个加热控温系统,以前没接触过硅钼棒的加热,不知道哪位师傅懂硅钼棒的加热方法、加热需要的电压等详细的方案,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

网友A:
如果不需要调温,只有保温功能用一个温控表(继电器输出控制)和接触器完成即可,通过设定温度上限来通断接触器,这种方法温差大控制精度低。还有一种是选用PID温控表,用热电偶检测炉温提供给温控表,温控表再通过控制晶闸管导通角来控制电压达到恒温目的,硅碳棒是阻性负载。

网友B:
调功器控制

网友C:
硅钼棒的加热是低压加热,要降压,控制随便选!
我知道需要降压,请问一般的硅钼棒正常使用的时候是多少伏电压呢!30V的电压够吗?
下载积分:+2(胡骄阳)
宜宾工控

网友A:
硅钼棒可以串联和并联使用

网友C:
单根电压在50V左右,升温不能大电流
宜宾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