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比例流量阀与位移传感器配合控制油缸位置编程

楼主(2012-08-14):
我这有个项目,用比例流量阀和位移传感器控制油缸位置,就是精确定位,用PID控制还是用普通的指令控制快到到位置时进行斜坡减速好呢,请各位高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QQ交流791898717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项目是汉神的 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B(2022-07-22):
求经验分享,qq863496139

网友C(2022-10-27):
最近接触到这边的知识,也来学习了解下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D:
要精确定位,自然是要用PID控制控制流量阀,另外要注意的是定位后是否需要保持位置,避免超调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网友E:
学习中认识一下比例阀
BYD

网友F:
各位大神学的怎么样了PID控制,不加放大器可以不,我也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