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发脉冲。M8147不适用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2N不支持M8147 M8148怎么办。有替代的办法吗?程序总是脉冲没发完就跳入下一个步里去了

网友A:
D8140 D8141对应Y0的脉冲 D8142 D8143对应Y1的脉冲 做个比较程序即可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B:
M8029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8029应该也可以吧
是的用M8029
蓝景自动化

楼主:
M8029不是很懂他。
看完手册再来请教大家

网友D:
8147是输出脉冲监控吧?8029是执行结束标志动作

网友E:
如果真的不行 直接个传感器下去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F:
M8029啦 完了后在驱动下面动作!脉冲完成标致位!

网友G:
1楼的方法我也经常用,特别是多点定位时!

楼主:
假如带两根轴时,M8029调用起来会不准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