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50V 1200A单股电流如何控制通断

楼主(2012-08-14):
公司有一台保险丝测试机,通过电流为1200A ,AC50V 。需要控制其通断。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大的接触器,还是需要用断路器来控制。需要用PLC输出信号来控制其通断。不知哪位大侠有做过相似的东西。

网友A:
估计就算有这么大电流的开关价格也不菲,楼主是否可以考虑用n个大功率双向可控硅搭建一个无触点的固态继电器呢?只要散热做得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这样成本应该会降n倍;。接触器不适用于频率高的情况下使用,貌似一分钟最多也就十几次通断

网友B:
电力MOSFET管

网友C:
如果你这电源是一个变压器提供的,你就控制它的初级呀。

楼主:
我想用一个800A的接触器将三个触点并起来用,起到分流的作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如果通断频率能满足要求,可以的。

网友E:
不行就用常规接触器的三个触点并联使用。

网友F:
3楼的正解

网友G:
2妤兼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