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RTU通信时遇到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2-08-14):
用一台FX-1S的PLC与台达VFD-M变频器RTU通信,写频率的时候,我用触摸屏给他频率,写入1100,它却把频率改为43.5,1200=46.0,13=48.6(用的是维纶的MT506L数字输入BCD方式),如果改为BIN 12=30.7 13=33.2,大约的规律就是我输入1,他显示的是2.5倍多,请教请教!

网友A:
1100是16进制的,转化为10进制为4352,输到变频器中要X0.01Hz,所以就显示43.5了,其他的类同

网友B:
你为什么不在plc时转换一下,

网友C:
进制转换很重要。有是我也会忽视

网友D:
找出变频器升0.1要的数字量,在PLC里面转换 好就可以了,比如变频器30时为0.3,40时为0.4,再找到变频器为0。1时是多少就可以知道了,比如0。1时是10的数字,那10的频率就要100的数字量,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