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关于三菱张力检测器和放大器配合使用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2-08-14):
大家好,我想咨询下关于LX-050TD与LX-10TA的配合使用问题。我现在的使用情况是这样的:在辊子两端各安装一台张力检测器检测物料的张力,但零点漂移的情况比较严重。
另外还有几点疑惑:
1.调零的疑惑。以前的操作:在没有物料的情况下,调整调零旋钮使输出电压为零伏。官网手册说明:右旋跨度旋钮到头,再调整调零旋钮使输出为零。 这个比较疑惑
2.两侧传感器会否存在检测不平衡的情况发生?如果想分别进行单端调零,该怎么样操作?
谢谢大家

网友A:
结合我这么调的经验来看,零点经常漂移一般是由于环境干扰引起的。调零一般情况下直接调零就可以了。双传感器检测严重不平衡只能说明两个问题,1、棍子安装不平衡,2、有一个传感器坏了,LX-10TA只能整体调整。如果只是几N的不平衡完全可以忽略,不影响使用。

楼主:
谢谢兄台,我这边是塑料薄膜行业,环境温度大概50左右,也许零漂跟这个又有关系。
调零的话,以前也是直接调零,校跨度的话是调零后在调整跨度旋钮,但前几日下载放大器的手册学习,发现上面描述调零点是跨度右旋到头,再调零点,对于这点比较疑惑。
两侧传感器检测不平衡是指合力是零的情况下,分别拔下一侧检测器,然后查看显示张力,发现两侧显示的数值不太一样,差值大概在20N,另外辊子轴承的松紧程度是否会对有此有影响? [upload=

网友B:
电池行业用的是德国RE的张力控制器

楼主:
谢三楼,这边用的都是三菱的,双拉设备都是国内线,不是布鲁克纳的,暂时没德国的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