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的模拟输入输出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三菱FX2n的模拟输入输出模块0-10V分辨率是不是固定2000?

网友A:
大概是的

网友B:
看看三菱PLC的特殊模块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C:
Fx2n-4AD 分辨率 电压输入:5mv (10V默认范图 1/2000)
Fx2n-2DA 分辨率 电压输出:2.5mv(10V/4000) 1.25mv(5V/4000)
具体请查阅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