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压表接法

楼主(2012-08-14):
三相电源想接电压表,请问△接法还是Y接法好.

网友A:
三角形接法3跟线,星形接法4条线。前者用于远距离传输,比如电厂和变电站的传输;后者用于短距离传输,比如变电站和用户的传输。再个,运行时的功率不同,电流不同,电压不同,所需要的原件:交流接触器、按钮开关,热继电器等相关保护和控制原件 一般以4KW为基准,以上用三角型,以下用星型,如果电机本身绕组就是星型接法,在使用时千万不能接成三角形,否则电机会过电流烧坏,多注意下
电气安全
。 反之则没事,但电机功率会下降。

网友B:
电压表直接并在你要测试的电源上就行了,比如你要测线电压就并在两条相线上,要测相电压就并在一条相线和零线上就行了,但要注意电压表的量程。

网友C:
并联在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D:
看你要测什么电压,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

网友E:
先想想四楼的提出的思路,再去考虑接!!

网友F:
高清你要测量什么在接电压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你要测什么电压,是线电压还是相电压
线电压是什么电压?相电压又是什么电压?线电压是不是220V?相电压是不是380V?

网友H:
线电压是两根相线的电压,相电压是对地电压!
这是电工最基础的呀,没有这基础也来做电工!当心害人害己呀!

网友I:
看要接线电压还是相电压,并在要测量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