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的安全问题求助

楼主(2012-08-14):
因朋友的工厂有一些冲床,两个工人在操作有一个手还没离开冲模另一个人已操作冲头下降,就这个手被切了,请教有没有象对射光电眼那样器件只对人体起作用对工件不起作用,红外线不知行不?有没有红外线对射装置?

网友A:
搞个机械手吧

网友B:
加装几个启动按钮!!其目的是必须两人两手接此按钮才可户动冲头下降!!!

网友C:
一般冲床都会有安全光栅或者安全门,建议加装安全光栅吧。

网友D:
两个工人,一人一个操作按钮,都OK了,才冲压动作

网友E:
看到过左、右二个按钮,只能用二个手才可以按到,目的是二个人同时按了才动作。

网友F:
两个脚踏开关串联,一人控制一个,这样就安全了。

网友G:
双手启动按钮+安全光栅,必须一手按一个按钮这样两只手就不在里面里,在加上安全光栅一挡住冲头马上停止。我们这里高速冲床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H:
冲床冲掉的手指太多了,恐怖。

网友I:
我以前维修过冲床,也有过这样的事
不过都是上海广段冲床。你可以用2个按钮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按钮的同步。还可以用汽缸做一个安全门。1当你二个按钮按下3S内起作用,超过3S不起作用。2同时汽缸门关闭 没按的时候门是开起的。这样就有了二个保护了,如果在加还可以控制冲床凸轮

网友J:
安全光栅 加双手启动
比较好

网友K:
安全光栅,双手启动,每边装2个按钮,共4个串联,每天开机前测试,同时按下3个按钮,确认按钮正常未常闭。我们公司这么改的。如两人操作则装8个按钮

网友L:
安全光栅,双手启动就好了,一般厂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M:
我厂冲床,用的是光电保护,安全光栅。只要进工作空间,就不能动作。

网友N:
人的问题想 先把人的安全意识提上来

网友O:
安全光栅和双手启动按钮是标准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