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PLc问题

楼主(2012-08-14):
在编写PLC程序时
功能指令如cmp smov add sub等
这些指令一般都用在有模拟量的程序里吗
在数字量的程序里
一般用的到这些指令吗

网友A:
指令是不局限使用那些地方的!!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以下列來說X0 on d0 d1 c0 通通會+1,就看你自己怎運用了

网友C:
看需要,但必须掌握指令的用法。

网友D:
程序没有死规定,只要语法正常,一切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