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编程软件求助

楼主(2012-08-14):
我用信捷PLC的编程软件写程序,转换的时候出现报警。这个m8000是调试程序的时候临时将感应开关屏蔽用的。梯形图如下
第一次转换的时候不出现错误,第二次转换的时候M8000变成了直线,提示错误,如下图
老是出现这样的错误,请教信捷高手,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换个M8012,行吗

网友B:
M8000运行时是一直接通的,这样X31接点是不起作用,有错误。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

网友C:
同意2楼,你放那X31在那里好看吗?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

网友D:
m8000用于有时候不能直接和左母线节点前面,你这种写法和一条直线没区别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

网友D:
m8000用于有时候不能直接和左母线相连节点前面,你这种写法和一条直线没区别.比如左母线 ldm8000 out y0 可以,左母线 out y0 不行
下载积分:+3(qinchenglim) 感谢!

楼主:
这只是调试程序的时候将那个X31临时屏蔽一下,等装上了夹具那个M8000就去掉了,三菱的这样用都可以,信捷的就老是报错。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E(2012-11-02):
你这个X31表示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