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plc与变频器联机

楼主(2012-08-14):
请教老师们Add D2 k100 D2是频率递增指令吗,递减指令怎么编啊先谢谢啦
小磊

网友A:
这个通讯不好做可以用开关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入点,再在变频器里将输入点定义为递增或递减不就行了?

网友B:
LDP M1013
ANI M13
AND M12
SUB D2 K100 D2
LD<= D2 K0
OUT M13

楼主:
你好老师能帮小弟做这个完整程序吗,和M系列联机频率递增递减非常感谢啊老师
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