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4):
如何使用S7-300PLC下载注释到PLC。读取PLC时如何将注释也一起下载?
在实际的应用时,有时候换了一台电脑编程后,重新读取PLC,但是只能看到梯形图,没有注释,是不是西门子的不能下载注释到PLC呢?
求详细步骤!!!!
另外,西门子的S7-300PLC下降沿和上升沿的具体使用方法是怎样的呢?上回我发了一个帖子,但是看不明白, 不能用在实际,有没有更下详细的解说啊。
叩谢大侠们的指点!

网友A:
在实际的应用时,有时候换了一台电脑编程后,重新读取PLC,但是只能看到梯形图,没有注释,是不是西门子的不能下载注释到PLC呢?
求详细步骤!!!!
不能够下载。
上升、下降沿使用需要另加一个变量地址。
那么变量地址是如何编写的呢?在哪个块里?

网友B:
西门子PLC注释不随程序下载,因此你的要求无法实现。

网友C:
你可以把有注释的程序复制到你现在用的这台电脑上面然后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