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173CPU 控制32轴三菱伺服电机,有1轴加减速不同步怎么办?

楼主(2012-08-14):
设备使用三菱Q173CPU控制32轴三菱伺服电机作同步运动控制,可是有1轴出现加减速时不同步,请教各位大哥怎么办呢?是不是调整加减速时间?还有速度及位置环增益呢?怎么样监控得到这1轴运行时的数据呢?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能发份范例程序看看吗? 正准备用到 谢谢
312271564@qq.com

楼主:
怎么样调整呢?哪位大哥提示一下?

网友A(2012-10-06):
刚开始接触,请问楼主,现在我Q173HCPU 与电脑USB通信不上,什么问题呀,望指教呀

网友B:
搞定吧!!
就几个参数,但是人家也调试了很久.只能是自己知识不够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