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欧姆龙CP 系列PLC是不是没有内部电池?

楼主(2012-08-15):
拆开了看了看怎么找不到内部电池?是不是这种CP 系列PLC不用电池?谢谢!!!

网友A:
CPM1A、CPM2AE、CP1E没有电池
CPM2AH、CP1L、CP1H有电池

网友B:
好像不太對喔...
CP1E-E TYPE 沒電池(也不可裝)
CP1E-N TYPE 可以裝喔(看你是否需要)

楼主:
谢谢,这是一个CPM2A的电路板,难道这个上的是电池?

网友C:
三菱FX1N也是用电容储能存储数据的!

网友D:
OMRON好多小型机现在都是闪存记忆,就是没有电池几年难道丢程序,电池是为了保住DM数据用
欧姆龙CP 系列PLC是不是没有内部电池?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