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突然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15):
一台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上午正常,下午一开机,出现以下显示:
传送画面数据
F9GT-40FMB---GOT
注意 传送源没有数据
取消 执行
当我按”取消”或“执行”后,显示“断开与F9GT-40FMB的连接”,然后无反应,死机。
请问是什么故障?如何处理? 多谢!

网友A:
从新下载程序,如果有问题就是主板问题。我有主板卖。020-82160150广州恺华机电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重启时不要按屏!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C:
用户画面数据是不是丢了?重新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