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5):
                              公司设备改造,装配工接控制电路时用2个单P空气开关作为L.N线控制电路总开关(两个单独的1P空开),有着必要吗?本人觉得烂费,即使要也是一个2P开关。

还有,大家觉得用空开好呢还是保险好?

网友A:
用空开方便开关,用保险丝价格便宜。不过你这个东西少用空开得了。。。。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网友B:
    220V控制电路如直接由外电源来,只要1P断L线即可。如220V控制电路由380/220隔离变压器来,就用2P来断开2根线。
    2个1P来断LN线不安全,万一只断N线容易出事故。这是我一般做法。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好贴!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C:
    空开肯定比保险好,电源断开相线是必须的,用2P的更好。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网友D:
    为什么用1P的啊,要是断了0线这根,就不安全啦。最好用2P的。
    这样,要是外面L  N 接反了也没事。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网友E:
    除非是380变220,否则所有控制电路N线一律不用开关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好人!

网友F:
    N线最好不用断路器,如果需要安全等级高的,可以考虑漏电保护器,至于是380/220隔离变压器供电的话,在380V侧加装2P空气开关是必须的。
  • 下载积分:+2(长丰实业) 好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N线最好不用断路器,如果需要安全等级高的,可以考虑漏电保护器,至于是380/220隔离变压器供电的话,在380V侧加装2P空气开关是必须的。

网友H:
    2P的好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好贴!

网友I:
    7楼的更新了6楼的
    支持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F:
    N线最好不用断路器,如果需要安全等级高的,可以考虑漏电保护器,至于是380/220隔离变压器供电的话,在380V侧加装2P空气开关是必须的。

    大神,能不能上张图片,以加深理解啊!?
  • 下载积分:+1(长丰实业) 感谢!
  • QQ:569456723

网友K:
    用2P空开比较安全。
  •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网友L:
用2P的
两个1P不安全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网友M:
空开好,只要电流配的好就行,生产中有时为找一个同型号的保险太麻烦,用空开,过负荷或接地跳开,解决后复位就行,就想电子电路的压敏二极管一样作用。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除非是380变220,否则所有控制电路N线一律不用开关
此观点非常正确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网友O:
你还是用个两通路的吧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网友P:
个人感觉没有必要,我从来不接N线到空开!!
下载积分:+5(长丰实业) 感谢!

网友Q:
只要1P断L线即可。如220V控制电路由380/220隔离变压器来,就用2P来断开2根线。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