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摸屏数据比较功能实行不了

楼主(2012-08-15):
IF($u00760 >= 59) LB 1 (W)
$u00760 = $u00760 + 1 (W)
PLC[ 8:402055] = $u00760 (W)
RET
;
LB 1:
$u00760 = 59 (W)
PLC[ 8:402055] = $u00760 (W)
;
这是一段宏程序,当$u00760 的值不大于32767时,比较能正常执行,当值大于32767时不能执行比较
请问为什么?谢谢

网友A:
当使用16位的地址进行比较时:
其符号比较最大为 -32768~+32767
其无符号比较最大为 0~65535
因此,如果欲突破此限制,需要进行32位地址类型: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