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着plc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15):
【>=t4 k50】 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要大于等于 5秒 怎么可以放前面?

网友A:
就是计时时间到了50后触点接通呗,也许他T4别的地方需要用别的时间段。又懒得写多一个。

网友B:
谢谢这个图,才知道这个这么简便的写法。

网友C:
就是T4大于等于5秒时导通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做到老,学到老

网友D:
很简单啊,就是T4等于或大于K50时就导通啊
追求卓越

网友E:
楼主想知道为什么不用直接计时的方法,而用比较的办法。
这应该是T4有两段使用的地方,按注释意思是前50秒高压保护,后30秒低压冲洗,整个过程用时80秒

网友F:
5楼说的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谢谢,原来还可以这么用。那再请问T4需要有输出的线圈吗?还是可以直接使用接点就好了
zsh340

网友H:
触点比较指令。T4大于等于50时,后面才有效。反之后面不通

网友I:
5秒后启动保护,用了个比较程序。

网友J:
T4等于或大于K50时就导通啊

网友K:
支持8楼所说。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L:
T4大于等于5秒时导通

网友M:
是蛮好的,将T4数值运用是个不错的方法,这是经验编程者常用的方法

网友N:
支持8楼所说,这是一个较快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