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度测量控制器

楼主(2012-08-15):
大家有没有用过那种可以测量工件表面圆形度的控制器呀,好比温控器一样,一个感应头一个控制器,当测量值超过设定值,控制器就有信号输出

网友A:
外圆测试还是跳动呀
jxh668

网友B:
用影像处理又好又快

楼主:
测外圆度和同轴度,就是风机的一个圆形风叶,将风叶放到一个检具上旋转,再用那仪器来测试它,看圆其内孔对不对中,以及外形是不是圆形

网友C:
我就 做过 风扇 转起来后 整个平整度 用位移传感器 3个~
QQ 6024 52611

网友D:
用多个位移传感器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