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定时120分要求通过人机界面可以调整时间

楼主(2012-08-15):
三菱PLC定时120分钟,要求通过人机界面可以调整时间,请问高手们程序怎么做好的?谢谢!

网友A:
要使PLC扫描定时呢 还是某个定时器定时 如果是后者 那简单 直接在你驱动的定时器(如T3 ) 后面不要直接的数据 加个数据寄存器D就行了 就如: OUT T3 D3 然后把D3设置在界面上的数据输入 软元件就是D3 如果是PLC扫描定时的话 这个估计我也要学习高手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学习下。
下载积分:+3(donghaijiang)

网友C:
我做过,用秒脉冲,加到60算一分中。这是思路
一人助我,我助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