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用三菱的sfc编程,有两个工位,我想各自回原点,请问怎么实现呢?

楼主(2012-08-15):
是这样的,因为三菱里S10-S20都是回归原点的步,我现在想的是按一个按钮工位一回原点,按下另一个按钮工位二回原点,可是在步进里不是第一步执行完了才执行第二步的吗?这该如何实现呢?

楼主:
求指导 求教育

网友A:
一个开关比如说x01用区间复位指令ZRST复位比如说s1-s6, x02就复位s2-s6回到第二步同时置位s1

网友B:
SFC中可以用跳转的呀,跳转到你想要的步步就可以了
zsh340

网友C:
楼主仔细看看SFC编程规则或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