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低压报警是啥问题?

楼主(2012-08-15):
一台OMRON变频器,报低压报警是设置问题还是变频器老化问题?

网友A:
说明书上应该有报警的内容的,个人建议你可以打欧姆龙电话4008204535,应该可以帮助你的,
你的是400V级的变频器的话,按照说明书是会报出这样的警报。

网友B:
是在什么情况下报低压,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是否出现瞬间停电,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整流滤波环节出现问题也会报欠压故障

网友C:
你的变频器一般在断电的瞬间会报的,如果不是,请检查变频器的接触器在上电是否吸合,不吸合就是接触器没吸合,启动电阻串联在主流母线中,引起变频器uv,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基本是硬件问题,报这种警问题点会很多,看是什么时候报,才能对症下药,软件很少会使变频器报低压报警

网友E:
我还遇到过此情况,是由电位器引起的误报警。

网友F:
硬件问题,母线回路

网友G:
变频器主回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