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帮忙三菱PLCFX2N解密软件的应用方法,好吗

楼主(2012-08-15):
用FX2N解密软件怎样连接PLC或者说PLC和解密软件怎样才能解密呢,谢谢
下载积分:+1(mzg72506907) 正好需要

网友A:
点就可以了,这种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不愿意回答

楼主:
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B:
你怎么往PLC写程序就怎么连。关于端口什么的你自己仔细检查一下,不要遇到问题就问。
yaanlh

网友C:
连接线连接到PLC启动解密软件啊。我是外行都知道呵呵。

楼主:
谢谢朋友,我找到方案了

网友D(2012-10-18):
你是个傻逼

网友E:
骂人就是你的错了,大家都是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