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老是烧掉

楼主(2012-08-15):
台达VFD-B变频器用在冲床上面,风扇下面那一部分用了3-4个月就会烧掉打火花,冒烟,亲请教各位大虾,到底有哪些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不是铁销进去了?

网友B:
可能是有铁粉进入吧,箱子没密封好加空气过虑网组风扇进行散热。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接头 焊点 震松了

网友E:
环境太恶性了

网友F:
我用过好多台达B系列的变频器,觉得非常好。不过一般都是加大一个等级在用的。没有坏过。只是有一台用来定位的变频器的刹车电阻不好,换到别的机器上使用了。重新购买了一台大二个等级的来做定位。用了几年都还不错。

网友G:
台大的一般用还是可以的,我公司曾经有台剥离机就老坏,后来换成艾默生的TD3000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