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奇怪的问题,不明白
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2-08-15):
和一单片机通讯 ,用组态王通不上然后 用串口助手调试发现这个问题
发送02 03 00 04 00 01CRC 正确的返回是 02 03 02 00 10 CRC
为什么现在的返回是02 20 00 CRC
我就很郁闷了,返回的数据完全错误,首先返回的功能码变了,格式也完全不多,我试了其它的地址也不正确,这可能是什么愿意引起的,请大家帮帮忙!
jxh668

网友A:
CRC???????
后面是CRC校验

jxh668

网友A:
可能协议不一样吧
一样的 modbus RTU

网友B:
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都一样不,校验码是自己编程算的还是机器算的啊
软件算的啊

网友C:
你的下位机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试了两台机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D:
返回的数据长度都没够,看下涉及到通讯的参数是否设置对了
关于modbus奇怪的问题,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