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plc变止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12-08-15):
关于plc变止寄存器的问题?小弟对变止寄存器不太明白请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楼主:
说明书上的就不用说了我看了请大家发几个带注解的程序

网友A:
我认为,变址寄存器,只要了解有这功能就行
我估计,只有考试时,才用用。
一般编程时都不用,能简单尽量简单,用了变址寄存器,如果设备坏了,就算自己编写的程序,分析起来也吃力。

网友B:
变址寄存器还是很有用的,有些程序用变址程序量会减少很多,就是程序的可读性差一点,还有就是你不用变址寄存器,程序很难实现的。

网友C:
2楼的兄弟,变址运用不光是在考试才用到。其实变址运用的范围很广,可能你接触的比较少或你们公司设备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D:
个人建议有规律的数据可以用变址寄存器来编程。

网友E:
看看这个,我编写的,就带变址的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0390.html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变 址很好用的,但主要看你的思路和用哪里。。

网友G:
变址寄存器很好用的呀

网友H:
变址寄存器可以改变数据与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