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5):
各位,在基于PID控制的温度系统中,怎么解决温度的滞后性问题?
   遇到这个系统,这种现象特别明显:设定一个温度目标值,通过PID调节输出控制调节阀开度(反作用),从而调节实际温度向目标值靠近。现象为阀门开度关小,当温度升高到目标值后,阀门开始开大,由于惯性,温度继续升高,冲到大于目标值5度左右开始下降。直到温度降到目标值之前阀门一直继续增大。温度下降到低于目标值,阀门开始关小,由于惯性温度继续下降,低于目标值5度左右停止下降开始回升,回升到目标值之前阀门继续关小,直到温度升高到大于目标值。依次循环。但由于这个偏差太大,各位谁有解决的好办法?软件方面怎么改进?

网友A:
把P值稍减小点,再看看, I值也减一点点试试反应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B:
跟明显比例带未整定好,说明系统响应很快但稳定性差.本来这就是个矛盾,按楼上呢做就行.

楼主:
2楼3楼的哥们,现在勉强能用,但反应还是不太理想,调试的时候有两套PID,,每一时刻仅执行一个,输出控制同一个调节阀门,另外一套非常好,就这套,似乎怎么更改参数反应都是很慢,比如说此刻输出开度30%,十几秒甚至二十几秒不会变,然后输出就变成35%,再过个一二十秒在变一下,这个增幅通过改P可以调节,但就是反应太慢。

网友C:
用模糊控制。。。。

网友D:
嗯,用模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