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8-15):
为什么三菱PLC常用NPN的接近开关,而西门子的PLC常用PNP的接近开关?

网友A:
三菱可能是输入时的COM要连接—24V,避免正极进入输入端吧,西门子的我没有用过,在我认为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

网友B:
这个跟PLC的输入逻辑有关的,一般日系的都接NPN的 ,有的也有PNP的但很少,欧美一般都是PNP的

网友C:
同意2楼。

网友D:
PLC的输入决定的,你的手机是安卓的就只能装安卓的软件一样的

网友E:
2楼说对。你可以看看PLC I/O点的内部电路啥都明白了。

网友F:
源级和漏级

网友G:
给你份资料看看 PLC与接近、光电开关的接线问题.pdf (424 K) 下载次数:174    PLC与接近、光电开关的接线问题.pdf (424 K) 下载次数:174

网友H(2013-07-03):
怎么是重复的,另外一份是不是《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输出与负载接口问题》,层主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