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电机的起动电流是怎么算的啊?请指教!

楼主(2012-08-15):
过几天公司要安装一台50HP的电机用来抽风,50HP电机正常运行电流应该是75A,我想用35平方的电线不知道行不行呢?还有它启动的时候电流是怎样算的呢??

网友A:
35的电缆可以,小气点25的也可以。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8倍,也就是说你这个电机在启动时,瞬时电流可以达到500A左右,但这个电流持续的时间是很短的。
下载积分:+1(120732701) 感谢!

网友B:
35的完全可以

网友C:
现场环境好的话还是基本可以的

网友D:
现场环境不好也可以 16就可以了

网友E:
貌似35的完全可以··

网友F:
兄弟你的电机才50多的电流。。25平方的线随便都够用了。。。小气一点16平方的都行了

网友G:
50HP才37KW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