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V8.86创建工程失败

楼主(2012-08-15):
请教各位老师:我刚换了台电脑系统是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CE PACK 3
装GX V8.86编程软件 创建工程失败 我想不换系统。电脑已经装了很多软件了,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不换就不行 我前几天一直换了5个系统才可以

网友B:
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监控选项吧!如果选了那个的话是新建不了的,如果不是这个你吧软件卸载后在重新安装啊,在关闭杀毒软件的情况下重新安装。

网友C:
同意2楼说法